华硕K751LD 识别不到网卡

楼主(2016-07-24):
华硕K751LD 四代I5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 有线网卡 。 无线正常 ,系统装过 网卡芯片 晶振换过 bios刷过 ,测供电正常 ,帮分析下
什么原因网卡不正常

网友:
可以查一下网卡到桥的线路是不是都是通的,是否网卡的每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时钟量一下,没问题就换桥吧。

网友:
再保的机器处理干净去保修了

网友:
网卡的电压或有掉料断线之类吗?都查完了?

网友:
网卡连接桥的pcie总线正常吗

网友:
数据,时钟啊这些的,都查了吗

网友:
4代的桥经常坏

网友:
呀,这不是老刘嘛。。

网友:
确定网卡工作条件都有了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