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不触发

楼主(2016-07-24):
华硕M5A78L LE不触发通病,开机针脚3.3v正常。测了大部分供电没有短路,直接短接绿色线,跑码亮机。
初步断定IO故障或者不良,使用主板开机针脚开机,测量绿线被拉低到1.3V左右。应该是有不良的电阻导致电压没有完全被拉低。
查找IT8728F的针脚定义,发现76脚为拉低信号,触发开机针发现76电压为0.2V左右,绿线为1.3V。跑线查到绿线通过两个电阻与76脚相连。其中一个电阻阻值为46欧。直接短接这个电阻两脚,机器跑码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之前也找了一下这个主板的通病,大部分都是断线。我这个是电阻变质导致阻值变大不能拉低信号。

网友:
76脚直接可以通绿线也没事吧

网友:
楼主这个I/O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这么说应是IO的驱动绿线能力下降了?

网友:
搞不好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这个pson可以直接飞 绿线  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直接短接不要电阻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