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不开机

楼主(2016-07-2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不通电,打开一看别人有修过,修的很惨,零件也取了。量3.5V线性对地,EC坏,把零件都装好后开机跑1.21不动了,ECBIOS有刷过,有大神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网友A:
内存拆了看报不报警  一般一体机都有通病的

网友B:
换内存看下。看是没过内存还是没有过显卡

网友:
1.21A了!显卡看看吧!ECBIOS一定要正确喽。

网友:
这个机器是inter的

网友:
跑码 了吗?

网友C:
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我现在手上有台是INTEL集成的,是H61的板子。
我这个纳闷了。本来是网卡被雷击了,我换了桥还不行,没集显供电,还在查

网友D:
应该是显卡没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我现在手上有台是INTEL集成的,是H61的板子。
我这个纳闷了。本来是网卡被雷击了, ...

集显的,我的也没有修好,CN8这个跳线,跳到23脚就跑到1.2不动,跳到12脚就跑到1.8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卡没过吧

集显的主板

网友:
对,还没有修好,别家搞过,修好也只有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集显的,我的也没有修好,CN8这个跳线,跳到23脚就跑到1.2不动,跳到12脚就跑到1.8掉电重启

我的没集显供电,明天带个CPU试下,昨天店里没U,我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集显供电,明天带个CPU试下,昨天店里没U,我桥换了。

我的桥也是坏了,一样

网友F:
二修的机子就是不好弄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集显供电,明天带个CPU试下,昨天店里没U,我桥换了。

我的修好了,是一个小电容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修好了,是一个小电容影响的

哪个?说一下今天没带CPU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说一下今天没带CPU过来

CPU后面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修的机子就是不好弄哈

是有点不好修,不过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拆了看报不报警  一般一体机都有通病的

不行的,电容问题

网友:
过了的,是不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看下。看是没过内存还是没有过显卡

换了还是不行,是主板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来个图片看下哈,是什么情况?

网友:
小电容搞的鬼呀

网友:
干脆直接叫客人换新的主板,返修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了还是不行,是主板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哪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额,我今天忙死了还没开始研究修了2台苹果还有几台别的本子。
说下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额,我今天忙死了还没开始研究修了2台苹果还有几台别的本子。
说下让我少走点弯 ...

CPU背面一个藕合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PU背面一个藕合电容

这电容什么情况有具体图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什么情况有具体图片吗?

机子我还了,没拍的有图,不好意思啊,你的是集显主板和我一样吗?一样你量一下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子我还了,没拍的有图,不好意思啊,你的是集显主板和我一样吗?一样你量一下集显供电

是一样的集成的,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机子我还了,没拍的有图,不好意思啊,你的是集显主板和我一样吗?一样你量一下集显供电

是这个吗?能指出一下吗?

网友G: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吗?能指出一下吗?

pc173这个电容,我的是把CN8这个跳线跳到12脚电流跑到1.8左右掉电重启,跳到23脚电流到1.2不动,你看一下你的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不是南桥,是个电容

网友:
时间长了没回复,不好意思,这个机子换了bios芯片,刷了新BIOS资料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173这个电容,我的是把CN8这个跳线跳到12脚电流跑到1.8左右掉电重启,跳到23脚电流到1.2不动,你看一下 ...

非常感谢,我跳线跳过去就好了,你那PC173我看了下图纸是BST升压集显的从管理芯片

网友:
没修过可以看看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