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 YOGA报错

楼主(2016-07-24):
今天客户拿来本子说开机报错我问你自己是不是拆机啦 他说拆开了之后就报错了 然后果断百度报错代码一看是BIOS 资料和密码芯片资料不符 直接拆机刷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不好使求解

网友:
这个看论坛里也有这个可能是通病吧但是解决办法没有啊
我自己感觉就是刷BIOS 我刷BIOS有一个开机不进BIOS不报错进BIOS就报错
给位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
Biso 不对吧

网友A:
不过内存,不等于就是内存本身的事呀

网友:
找了好几个了进BIOS报错啊不进BIOS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不等于就是内存本身的事呀

我这个是报错啊在这求解决呢

网友B:
是不是一定要原装BIOS 可以自己分解一个出来呀

网友:
刚才合成了一个BIOS试了不好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定要原装BIOS 可以自己分解一个出来呀

刚才合成了一个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C:
BIOS 报错除了刷机还有就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报错除了刷机还有就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刚才刷BIOS报错是在进f1bios 才报错的

网友D:
这个是时间不对  你把时间设对了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时间不对  你把时间设对了先吧

哥 0271是时间报错0177是BIOS密码资料和密码芯片资料不对才造成的

网友E:
代码报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吧

网友F:
淘宝 买一个呗    合成的 一般都好使  再不行刷密码芯片   或者的刷KB9012

网友:
淘宝 买一个呗    合成的 一般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报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吧

我现在也蒙了 这个报错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 买一个呗    合成的 一般都好使  再不行刷密码芯片   或者的刷KB9012

这个我找了没有密码芯片刷kb9012这个怎么刷啊没刷过

网友:
kb9012要用专用工具刷写,要么飞线刷写,论坛有资料。

网友G:
不行只能淘宝了 淘一个吧
mudong
实在不行的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行只能淘宝了 淘一个吧
实在不行的吧】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磕磕碰碰掉件的地方吧

网友:
密码芯片和BIOS 对不上吧 这个报错,找一下有没原厂BIOS试试

网友:
在X宝买一个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等待结果中,弄好了分享一下啊!谢了。
mudong
会的 祝我修好吧
详情

网友:
全部刷了,一套

网友:
不会吧 拆机也会这样 楼主加油
mudong
没有不会 这事实
详情

网友:
上淘宝找啊

网友:
拆机啥都不动BIOS会坏吗?还报错?为什么

网友:
KB的芯片可以用RT809刷
mudong
哦哦谢谢这个不是kb 的EC
详情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

网友:
从新下一个bios刷上试试,如果不行在考考虑硬件
mudong
谢谢我硬件都考虑了
详情

网友:
DEBUG 接个跑马卡试试。

网友:
淘宝上看看,有专用原厂程序的
mudong
淘宝的刷了 故障依旧
详情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这种情况还没碰到

网友:
买个原版试试,不行有可能是硬件了吧
mudong
谢谢我找找看看吧
详情

网友:
应该有个密码芯片,小八脚的。
mudong
没有啊找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