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 开机报COMS电池坏

楼主(2016-07-24):
CMOS电池是好的   CMOS电路OK   BIOS资料刷过故障还是一样   求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看 八成 EC 有 COMS 电池检测

网友:
信泽科技2008 -2
gagg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lvjingang -8 严重灌水

网友B:
你进BIOS改下时间日期 然后进系统然后重启就不会了 他只有第一吃会

网友:
时间设对了先吧

网友C:
查电池到EC的电路肯定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池到EC的电路肯定 有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别瞎给意见

网友:
感觉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时间什么的,硬盘模式。

网友D:
如果CMOS电池是好的   CMOS电路OK  !那就应考虑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池到EC的电路肯定 有问题。

我瞎给意见?那你说什么地方不好?

网友E:
改过日期后断电一会故障就会恢复之前吗?

网友:
这个 放电试试没。。。或者刷个BIOS

网友:
都正常 据查查线路

网友F:
先把BIOS刷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池到EC的电路肯定 有问题。

这个机器EC检测RTC电路没上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CMOS电池是好的   CMOS电路OK  !那就应考虑桥了。

我觉得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把BIOS刷了再说

BIOS刷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过日期后断电一会故障就会恢复之前吗?

这个进系统一会风扇转速很快   掉电

网友:
设置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 八成 EC 有 COMS 电池检测

图纸上这个电路没有上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进BIOS改下时间日期 然后进系统然后重启就不会了 他只有第一吃会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G:
查查电池到RTC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查电池到RTC的电路

RTC电路都是OK的  一直量到南桥都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查电池到RTC的电路

今天订了一个南桥   明天直接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查电池到RTC的电路

神舟笔记本也是神机   神机

网友:
换桥的结果 是什么  好了之后说一下 啊  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这么神奇。。。时间能保存住吗

网友:
能存住时间吗

网友:
改下时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神州的不好搞啊

网友:
BIOS刷过 就考虑桥了

网友:
还是BIOS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如果修好啦就再发一个教程!

网友:
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的RTC部分损坏了把

网友:
这个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有结果了吗,是不是桥的是

网友:
修COMS电路

网友:
楼主修好给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H:
这个品牌的,板连标识都没有,不好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RTC电路

网友:
跑下RTC SRTC信号以及转换后的,找纽扣电池产生的信号。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

网友:
这个COMS电池直接拿掉,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等待威武的LZ给我们解决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池到EC的电路肯定 有问题。

那 一般是桥的问题了,什么型号的桥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在某宝上花钱买个原厂BLOS,感觉还是BL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品牌的,板连标识都没有,不好修

是的  蓝天代工的主板   COMS电路跟EC也有关系的

网友:
轻易不要动桥,前天 修个不触发的机器,测srtcrst上啦电阻的2端都有3.3v供电,但是后面的延时电容没电,飞线就好了,你确定你仔细测了

网友:
确定电池和电路都没问题,估计是桥的模块坏了

网友:
难道是南桥?修好公布一下

网友:
考虑一下 桥的问题

网友I:
w我也觉得是桥的问题了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网友J:
RTC电路,个人感觉是CMOS电池没有检测到。如果CMOS电路确定没有问题,就考虑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RTC电路,个人感觉是CMOS电池没有检测到。如果CMOS电路确定没有问题,就考虑南桥吧

RTC电路一直到南桥我测量都是好的  这个机器进系统后还会重启  我怀疑也是南桥     晚上就可以开干

网友K:
引用 网友I:
w我也觉得是桥的问题了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昨天订的桥还没到     晚上能到    到时B上去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昨天订的桥还没到     晚上能到    到时B上去

一定会好的 呵呵

网友:
主板电池还是笔记本电池

网友:
这款机器的桥然后坏!修过3台机器都是桥坏 了!

网友:
coms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好的

网友:
借你吉言    马上BGA

网友:
楼主换桥好了吗

网友D:
楼主换过南桥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过南桥试了吗?

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