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过LOGO掉电

楼主(2016-07-24):
B460过LOGO掉电,通病搞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进BIOS掉不掉,是不是CPU供电管的问题,开关电压是否为高?

网友:
CPU供电上管,别用铁乌龟,改过,包好

网友:
看看系统供电芯片有没有腐失。还有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3v 5v附近有腐蚀吧。仔细检查下

网友:
5楼正解,通病,开关电压,还有各大供电都要考虑

网友:
我的B460就是铁壳坏,但是修好以后现在是温度过高,好无奈

网友:
还有个毛病是5v供电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