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认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6-07-24):
        dell m4040 的机器,amd集成cpu ati 显卡。 现在开机只能认到cpu集成的显卡hd7340, 双显卡的机器独立的没发现。 拆机测量米有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也没有,但供电都没有短路,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还是供电问题,朋友们说先查那里?

网友:
进BIOS看看是否禁用了独显?

网友:
显卡供电都没有,肯定认不到显卡啦。。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显卡芯片的供电都没 你叫他怎么人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2016-20160718EF\Desktop

网友:
图贴不上来,显卡是rt8208b供电, 2pin9pin有5v供电,15pin的em有3.3 v,7pin PW RCNTL_0 才0.6v不知道对不对,这个信号来自南桥,RT8208B已经换过,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是boot脚连接的pc9201短路,导致pr9203烧坏阻值变大,换后ok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