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史上最全主流电视童锁解锁方法与密码

楼主(2016-07-24):
品牌
机心或机型
解锁方法与密码
东芝TB1238机心
万能密码是2175或1238
A12机心(LA76810)
LA76818机心
TB1238机心
1238(或2175,但限30次)
TB1251机心
TB1227(H98C)机心
TB1227(TG-1B)
无通用密码,锁定后需换存储器
TA8880(H97B)机
21~25in飞利浦UOC(TDA9373、9370)
29in飞利浦UOC(UOC001、UOC002)
21in东芝单片TMPA8823(8803)
25~34in东芝单片TMPA8829(8809)
设定到186频道,按AV1,输入88090916
TDF2988(西门子胶片系列)
DP2999(NDSP胶片系列)
8843(或2999)
DP2988H(泰鼎胶片系列)
HDP2906D(新飞利浦高清胶片系列)
厦华
E系列三洋单片机
万能密码是4321
F系列
通用密码是“0870”
J系列
通用密码是“5432”
G295
通用密码是(按住童锁4秒以上);若童锁不慎自锁,可按住童锁键4s以后,即可进入童锁菜单状态,将密码重设为“0000”即可。
TF2955H系列
通用密码是“0398”
TS系列
按住音乐键几秒直至屏幕右上角出现一把锁,屏幕为蓝屏,遥控器上多数按键将不起作用。如果您想解开童锁,按住音乐键几钞直至屏幕右上角一把锁消失。
TK系列
童锁通用密码为4100
E系列彩电
如屏幕上左上角出现三个钥匙点,可同时按电视机上节目控制(+/-)键,大约几秒钟后就可以自动解开
A系列彩电
如出现两把锁,中间有三个(*、*、*),首先按遥控器上静音键,然后再按三次数字键9(即输入密码9、9、9)即可解锁
P系列彩电
先把电视机上的预先开关打开,再将“SPIK”键和“AV/TV”键同时按下即可解锁
T5435彩电
解锁方法是:同时按面板上的“频道+”和“频道-”键
东芝8803机心、8823机心、8829B机心、ST720P机心、华亚机心
遥控器上一般有一只万能锁键,可以实现调台锁、AV锁、游戏和童锁功能。
童锁的初始密码为“0000”,用户可根据习惯随意输入4位密码,如用户不慎将密码忘记,可使用万能密码为“9443”来解锁

东芝1238、1240机心
童锁后屏幕显示的节目号由绿色变成红色,此时除遥控器上的待机键和屏显键起作用外,其余按键都不起作用。要想解除锁定,则需要按住遥控器上的屏显键3s以上即可解除。
同时按下遥控器的“静音和屏显”键,屏幕显示的锁头(童锁功能)就可解锁。
三洋76810A机心
按一下回看键,然后按住本控板V-键,再按“回看”键,可进入“FACTORY”级菜单,重复同样操作可进入另三级菜单。按屏显键3s以上即可解锁
LA76930+PW1225+1265
在限时收看密码中键入“9、4、4、3”(原配35L遥控器)即可解锁。注:用40A遥控器键入“0、5、5、4”也可解锁
76818、76818B、76818C机心
在童锁菜单中键入“8、1、8、0”即可解锁。具体操作详见说明书
76828机心
在童锁菜单中键入“8、2、8、0”即可解锁。具体操作详见说明书
76832、PW1235、3D、3D+6656
在开机状态下,按遥控器上的童锁键“LOCK”键即可解锁。

在开机状态下,按下遥控器上的童锁键,童锁显示开,即进入童锁状态,此时本机键不起作用,关机后仍保持该状态。要解除童锁功能,再次按一下遥控器上的童锁键即可
飞利浦9373机心

飞利浦8843、8839、MK14、883机心
采用进入菜单的方法进行解锁:按“MENU”键(或“FUNC”键),选择功能显示菜单(系统设定菜单),在子菜单里有童锁一项,按P+/-来移动光标移动到“童锁”字样处,按V+/-键将童锁设置为“关”,即将童锁功能关闭。
电视童锁功能打开时,电视本机键失灵,只有遥控器可以使用,关机后再次开机仍保持童锁状态
NDSP机心
按下“菜单”键后迅速按下“开关”键
883A
主菜单中的“家长管理”菜单其万能密码就是出厂密码“0、0、0、0”

长虹G2136k
先按住F键不放,再按静音键
长虹21K32
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键和“静音”键
长虹C2152
1.按住遥控器的F键之后,按静音键;或按住遥控的静音键之后,再按屏显键
2.用K5系列的遥控器(例如K5D型),同时按静音键和状态?I,或同时按静音和屏显?I
长虹A6机心
同时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和“显示”键
长虹CN-12机心
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键和“静音”键,或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键和“返回”键
乐华
100Hz机心
万能密码是987
三菱+飞利浦机心
万能密码是2442
窗体底端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A:
好齐全谢谢分享!

请不要灌水,这里是严管板块,请遵守论坛规定,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齐全谢谢分享!

请不要灌水,这里是严管板块,请遵守论坛规定,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