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LY REV:3.1 CPU没供电

楼主(2016-07-24):
电流跑到 0.18左右,没有CPU供电,这种故障已经遇到过好几台了,都被我秒了,+12VSUS电压没转换出来+12VS,更换管子

网友A:
是转换管子坏了还是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谢谢分享!下次遇到直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转换管子坏了还是控制信号问题?

换管子,不好意思,标题没写清楚

网友B:
楼主,直连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连行不行啊。

这个没试过,这种管子料板上一大堆,

网友:
12没有转换到下一级。导致3.5v之类的供电下一级。也不行。

网友:
确实,上次我也修到过,通病吧

网友:
这个没图真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