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电源设置

楼主(2016-07-24):
1.在proteus仿真画图过程中有正电源(VDD/VCC)负电源(VEE) 地(VSS)引脚的元器件(好象这些元器件的这些脚没有在图中显示)软件会自动把其电源底脚定义为相应的电压  所以在这些元器件上的电源地脚上不接电源地也是正确的(单片机也不用接晶振设置选项中输入晶振的频率即可).

2.如果要用到确定的直流电压就可以用工具栏(默认是第八个)中的POWER和GROUND 象放置元器件一样来放置电源和地.电源的默认值是+5V,地默认为0V.如果需要10V的电压,则可在电源的设置选项卡的string里输入+10V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前面的“+”号一定要加上,否则不能防真.电压默认的单位为V,就是说输入+10,电压也是+10V.

Proteus中,默认电源为VCC=5V,GND=0,当我们要使用其它电压值时该怎么办?例如3.3V,-5V,15V等等,没关系,有专门的菜单可以设置,跟我学:
菜单:

新增加:

注意Name可以随意和Voltage值才是电压值

比如系统默认VEE=-5V

网友:
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我就是来学习修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