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7-24):
Y400的机器进水了,接电源大电流,直接冒烟,拆机,一看PQ24烧了,1.05VS_VCCPP,上官烧了,找个查不多的上管装了上去,测下,不短路,通电,电流可以上到0.5几,1.05VS_VCCPP还是没电压, U10的VCC 和EN都有,就定芯片51219,漫长的等待一天,芯片到了,换了上去,第一个还是不出电压,又换了一个,这次电压出来了,芯片就是这样,上家控制不了,只有多定几个,吧CPU装上电流可以上到1.2几,就是不跳变,没办法,找个2带I3的换上去,一看电流的跳了,接屏可以点亮,换个硬盘做系统,测试键盘也是换的,这个机器,毛病真多。,做完系统测试声音无线网卡,有线网卡,都测试完,给客户报价,客户通用,就定键盘,完工

网友A:
怎么就那么确定芯片不行 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
这写的头都看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那么确定芯片不行 可能是没焊好

16脚每个脚都用万用表测试,兄弟,焊接不好会烧负载的,亲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能少走弯路

网友:
支持楼主,多发点类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