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待机0.233 ?

楼主(2016-07-24):
DELL n5110 待机0.233  ?   拆开机子,51123左上脚 的,PC4126短,拆下来量,电容正常,拆下待机芯片,不短了,用51125可以代用51123吗,我装上51125后,待机电流0.030(PC4126没装),装上PC4126待机显示0.089,想问问是不是必须得用51123才可以啊。

网友:
用原型号代换试一下,个别机型有代换成功的

网友:
定个原型号的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能代用吧!

网友:
最好用51123

网友:
完全可以代用的,我修了很多联想机器都是直接代用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有多余的芯片吗?现在的芯片质量真是不怎么样。每次订货都要两个起订的,也许是芯片自身的问题。

网友:
已经在某宝上订配件了,

网友:
一般都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