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板号LLW-1 MB 3,5V芯片3,5V的开启不知哪里短路???

楼主(2016-07-24):
如图,之前3,5V的芯片BD95280坏了,换了一个后好了半年。现在又坏了,拿来一看,又是没3,5V。将芯片拆掉后,发现3,5V开启脚对地是短路的。。找了图纸看,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短在哪里。。哪些个大师帮我看看。。

联想E420E520(板号LLW-1_LGG-1).pdf

网友:
可以烧一下

网友A:
一路通过R3603受控于EC的14脚,一路通过D3601受控温控信号,你把这二个电阻和二极管取了试试

网友:
用烧鸡打法。

网友B:
用小电压烧下,可能直接就好了 不用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路通过R3603受控于EC的14脚,一路通过D3601受控温控信号,你把这二个电阻和二极管取了试试

电阻跟二极管都量过了,是好的。。其它地方不知道去哪里的,图纸上看不到,,图纸上能看到的,都去了空件,,

网友:
先试试烧个机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小电压烧下,可能直接就好了 不用换件

主要不知道这两条线去的地方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不知道这两条线去的地方是在哪里。。

你直接连啊  你管他去哪里的呢

网友:
烧鸡大发 直接烧下

网友:
试过了,
烧不出来,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确定未知短路

网友:
电流只有0.401,对地也只有这么高,。可能是我的电流表不一样。。

网友:
用5V烧的。。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没,如果修好后再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D:
找不到短路地方就割线看短路不

网友:
烧机大发 烧烧就知道了

网友A:
en悬空就是开启,拆掉电阻和二极管看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短路地方就割线看短路不

能割的我都 割了,还有没用,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图纸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悬空就是开启,拆掉电阻和二极管看电压能出来吗

我也拆过了,没用。二极管跟电阻的另一边都不短。。

网友:
来自: 上海
有可能板层短了,割开EN脚飞线吧

网友:
板层 短路了吧 断引脚 飞线

网友:
本身芯片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楼主很纠结啊 烧一下 烧不出来就想办法断开 再从别处引线过来

网友:
烧鸡试过吗 ?

网友:
该做的你都做了,只有板层了,割断飞线。

网友:
这个待机无3 5V,短路可以烧一下

网友:
烧鸡大法 好用 板层短路 吧

网友:
板层短路了,在风扇散热下面那个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