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不触发

楼主(2016-07-24):
开机不触发,插电时候电流有调变 拆机测CE没有没有供电,3.3v 5v都没有,系统19v供电都没有,用电流烧发现cpu供电处一个电容短路换后正常了,顺便把BIOS读下来了。(i5 独显)

网友:
说的有点潦草了吧,你这个插电源应该是微短路吧

网友:
后级微短  几乎每天都能看见!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一台G510的板子,开机电流可以到1.2可就是不亮,屏换了、BIOS刷了显卡也焊了就是不行,最后让客户换板,说到底还是自己技术不行啊!

网友:
这种机子能烧出来的 修起来就是一个爽啊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
这也要用油吗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命了   咱

网友:
那个问题比较好修

网友:
秒杀然后收钱

网友:
后极短路了   不开机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

网友:
这个真好 赚钱容易

网友:
图片电容边上黑的那块是烧的痕迹还是油啊?

网友:
直接备份的bios刷在别的机器上不一定能亮,要修改过me才行

网友:
又是一个挣钱的机子。

网友:
待机芯片没线性3伏和5伏 及19伏就烧鸡,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