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2236VW开机显示DVI

楼主(2016-07-24):
求助,AOC 2236VW开机显示DVI,可以插了DVI也还是没信号是怎么回事?
求助

网友:
可能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
查下VGA口正不正常或者是程序问题

网友:
查下防静电的管子吧。

网友:
也可以查查接口

网友: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下了,不知拆哪个八角刷啊

网友:
拆25刷 清空24

网友:
所有的按钮正常不 恢复出厂模式下

网友:
显示器一般都是25芯片吧

网友:
调回VGA模式好用吗

网友:
bios问题。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情况基本程序

网友:
先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