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P75芯片组上电掉电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6-07-24):
接到一批P75主板,有各种现象。触发掉电的,走码掉电的都有。测了关键信号,有的没出Vcore,有的没出DRAM_PWROK甚至有的已经走码1秒钟后掉电的都有。分析已经走码证明各路电压已经OK,但后来PG信号掉了。没有到走码的是关键电压根本没出来。只要一有PG信号没出来或者出来后又掉了就会掉电。用示波器该如何有效断定是上电时序中哪一个电压造成的。

网友:
掉电的故障太折磨人了

网友:
DEAM_PWROK我几乎都忘记了 这个信号我很少维修到 好像是由供电直接上拉的

网友:
p75上电如此之快,以至于1.05V桥供电还没输出成型就掉电,就一个峰波。要是强制绿线拉低再触发开机针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