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卡LOGO维修经验

楼主(2016-07-24):
机型:VOSTRO 230
板号:MIG41R
故障:开机卡LOGO处,换SB,无果
检修:网卡以前已经被拆了
论坛里很多朋友有换了GB无果,刷BIOS无果,就不再刷BIOS
于是直接拆下声卡,LOGO过去了。
换了一片ALC662的声卡,OK
收费:XX
卡LOGO
刷BIOS

网友:
板载网卡的MAC地址是多谢返现

网友:
为啥拆声卡

网友:
一般卡LOGO就是外设或者桥的问题吧

网友:
大部分都是外设问题卡 页面我试好多次了

网友:
alc662 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关键 是 楼主 换了 SB 收费 才 XX 而已?

网友:
楼上朋友,SB没有坏,又同行

网友:
以前碰到一张卡D0的刷完Bios无果,也是拆的声卡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