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9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6-07-24):
所有电压都有 之前拿来是偶尔能显示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06   然后现在还是一样 电流0.6不显示 不知道那块的问题

网友:
没有跑码   BIOS刷过 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是那块的问题啊

网友:
CPUPWRGD已经 出了  但是没跑码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准备在刷一个BIOS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成熟的技术告诉我们    经验是最重要的  !!要细心!!

不怕被扣分吗已修复 问题解决方法在楼下

网友:
小电压没出来1.8V转换电压   没出来   修好之后触控板不能用!

网友:
把我备份的BIOS刷上  好了。     在论坛下的BIOS是有问题的一开机KBC5_TCLK 这个信号就被拉低  附加 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