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0t-usb3 跑码正常插显卡无显

楼主(2016-07-24):
ga-780t-usb3 正常跑码,插显卡无显。

测显卡插槽12V,3.3V,正常。

测a11脚复位0v不正常,正常应有3.3v。

图纸a11脚由IO 64脚-PCIE_RST通过R2596电阻转成EXP_1_RST发出。由3.3V通过8.2k排阻上拉。

打IO 64脚阻值500左右。怀疑8.2k排阻坏,更坏现象依旧,怀疑哪里还是有微短路。挑开IO  64脚电压依旧0v。

认真看图纸发现EXP_1_RST还发往网卡。待机摸网卡发现有轻微发热。

拆网卡上电测显卡插槽a11脚电压3.3v终于正常。上显卡亮机。维修完成!

网友A:
PCIE复位不正常,一般这种问题我修的少。

网友:
这个不正常我一般都是搞PG信号好的

网友B:
本身应该就是网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复位不正常,一般这种问题我修的少。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身应该就是网卡不良

是啊,可是独显不显,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我还是第一次修到网卡会影响的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可是独显不显,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我还是第一次修到网卡会影响的独显的

上次修个A1278的本子,不认硬盘是声卡拉低了硬盘那个芯片供电

网友:
网卡影响显卡不显得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