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 V1.0不跑码

楼主(2016-07-24):
N月前收到RS780LQ-CM V1.0的主板,精英给方正代工的780主板 ,到手时不触发,摸IO时非常烫,那100%是IO坏了,由于没有同型号的,看别人的帖子说8720可以用8712代换,当时就用IT8712F-S的代换,装上后能触发,但是不跑码,连换两个还是一样。今天没事又翻出来折腾,发现手头有个8718F-S的,就装上试试,结果还是触发不跑码。既然都换上了,不跑码咱就测测电压,发现Q71 D极没有电压,那就是向前跑线路,发现是接在内存供电上,因为是DDR3的板子那就应该是1.5V,1.5V是RT8105+MOS产生的,干脆直接换个8105,发现还是没有1.5V。翻翻8105资料发现7脚是控制,开机测量发现0V,前面又接了个三极管,干脆强行拉高电位,因为飞线麻烦,直接BE两极短接,再次开机直接报警了(高兴中),不用说,1.5V绝对出来了,那就再跑这条控制线路,前面还有个三极管,测B极还是无电压,再跑,跑到了8718F的84脚,测量没对地短路,开机低电平,那就把上拉换一个试试,找个4.7K的装上还是一边5V一边0V,郁闷了。现在只要8105工作就正常了咋就让它不受控就完事了。
    现在修好了,测试一切正常,再研究拆8718那个板子的84脚,发现就是个孔脚,没电路!!!再看看那板子的内存控制,原来人家就不受IO控制,直接高电平。
   到此结论!在这个板子上,8712,8718应该可以代换8720。 只是代换时注意84脚的控制。

网友:
原来的图片太大传不了。这次用截图。
  现在已经是换好了改好了的照片。

网友:
楼主很强大呀。这问题要很细心的

网友:
很强大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