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m2a55m-DS2 R2.0 没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24):
故障:不复位。

        1.测全板电压都正常,再测PCI-E A11 复位为0,不正常。

        2.没有一样的图纸,找到一块有点像的图像来看一上原理 .
           这个板的原理是,南桥要收到SB_PWROK,才发出复位出来的。好不容易在板上找到了这些信号。测得为0.。测得Q64坏引起的,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在哪个地方

网友A:
南桥边上右边的那个sata旁边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没有修到过,表示先记下来

网友:
这个sb pwrok 老是爱出问题 应该是通病了在块板上

网友B:
这个sb  pwrok  怎么一步步找的?  直接找pwrok?  怎么  这个是atx pg  送到 IO   IO再送pwrok给桥   这个是不是那个IO送到桥的pwrok?

网友:
amd的 板子就是比较容易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边上右边的那个sata旁边

这个通不通病我没有去查去看。。我只是按照正常的思路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b  pwrok  怎么一步步找的?  直接找pwrok?  怎么  这个是atx pg  送到 IO   IO再送pwrok给桥   这个 ...

因为修多了,一般都是SBPWROK和VRMPG引起的比较多啊。。所以先测此条件。。。

网友(2016-10-04):
SB_PWROK 是Q64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边上右边的那个sata旁边

一般在南桥旁边

网友:
管理员直接给威望吧,呵呵

网友:
LZ厉害 把图纸添加上 就更加的好了 台式机的图纸太少了 哎

网友:
我怎么,每个帖子都在看到你水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的板子小东西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