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机器EC供电是哪个电压提供的

楼主(2016-07-24):
联想G40-70,板号是NM-A271,EC芯片是IT8586E(零件位置号是UE1),它的待机供电角位是26,50,92,114,121,127角,供电名称是+3VALW_R,然后我找遍了整个图这个电压的来源都找不到,不知道是哪里提供的这个电压,理论上讲应该由待机芯片PU904产生的线性电压+3VL提供,可从图上看并不是+3VL所提供,+3VL的确经过一个电阻RE1到Ec的供电角,可这个电阻没有上料,搞的很头疼痛 ,难道是我的图少页码吗?我的图总共是59页,望哪个朋友帮忙看一下。另我这个机器有一个怪问题就是不插稳压电源时,Ec的供电角阻值是正常的,大约300多吧,一旦插上电源EC的供电角就只有20多阻值,且Ec的供电复位都没有电压。大神们帮忙看一下+3VALW_R的来源,不胜感激。+3VALW_EC有可能是+3VALW_R经过电感来的,+3VALW_R的来源就是无法找到。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A:
明天上班我给你看下图纸

网友B:
无法找到就应该没用到这个电压呗,非得找这个电压吗?先看看还有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C:
这EC的待机电压可能是+3VL (看了图纸楞是没找到我的猜测是+3VALW_R=+3VL) 我理解的B+通过PU904产生线性3vL 给EC 然后是EC的时钟啊 复位啊   EC发出EC_ON开启+3VALW给BISO供电 EC读取瞬间波形 配置自身脚位。然后关闭+3valw 等待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上班我给你看下图纸

好的,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找到就应该没用到这个电压呗,非得找这个电压吗?先看看还有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问题是不是这个电压,+3VL已有,EC供电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EC的待机电压可能是+3VL (看了图纸楞是没找到我的猜测是+3VALW_R=+3VL) 我理解的B+通过PU904产生线性3vL  ...

问题是+3VL能测到,但EC的供电和复位却没到位,全部是0

网友:
直接用线接+3VL到EC试一下,

网友:
待机供电好像在这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74脚  是EC的待机供电

网友:
3valw-r这个电压为待机电压首先为EC供电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待机芯片提供的吧

网友:
路过 学习 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