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2G 不开机

楼主(2016-07-24):
ACER 572G 不开机 可以反复触发,但马上就掉电,看样子是哪里短路,或是有电没出来。都量过了,没发现问题,

这机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

已修好,谢谢……。一个复合管坏,应该会是以后的通病

补充内容 (2016-7-25 11:44):
PC134 背面那个复合管

网友:
这种集成I3 I5的板子,要不就坏CPU,要不就坏EC,而且这EC一般带程序。
    不知道哪位师傅说的,现在维修又回到了当年三板斧时代,维修面临大洗牌。

网友:
广达的电不全也会掉电
你测下再找通病

网友:
楼主修的复合管是哪部分供电的?以后注意的地方。

网友:
好同志求助想到论坛  修好紧紧私藏好样的!!!

网友:
哪个复合管坏了

网友:
能详细的说下吗

网友:
哪个复合管  是什么电路上的 说出来呀  你这样小白肯定看不懂了

网友:
复合管多了,你都换啊

网友:
具体哪个复合管啊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A:
qw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查到它的呢 我手上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主板  求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查到它的呢 我手上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主板  求方法

触发的那一下,你电流表的电压表有没有变化。有电压下降就是有短路,或是软短路。电流表反应不到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的那一下,你电流表的电压表有没有变化。有电压下降就是有短路,或是软短路。电流表反应不到这么快。

wde我的电流表电压没有被拉低   如果有短路电流会瞬间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