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37 LA9981P开机电流上0.6掉回待机,开机间屏有明暗反应不显

楼主(2016-07-24):
本人小白,救指教,进水不开机烧待机,充电芯片换后能开,电流0.6掉回待机不显,各电正常,换内存到0.4慢升到0.5不显,BIOS刷了几个无果,那位大神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
把维修重点放在进水那一块,看看有没断等

网友:
没图的话不好说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围着进水的地方弄

网友(2016-09-05):
咱俩的情况一样啊 亲  我那个没烧待机 但是断线  飞线后就是0.5左右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