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不触发

楼主(2016-07-24):
一台X42J不开机测EC条件8570E的条件基本正常唯有120脚AC_IN#是3.3V问下各位大神这个是低电位的吗

网友:
像是已知故问吧?

网友:
这个信号正常情况下是低电平。

网友:
biosbios问题风扇装

网友:
EC读取BIOS后配置脚位.此信号应为低才对

网友:
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吧。

网友:
好像是低电平

网友:
手头2张板都不触发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换过102排阻了还是没用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跟我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