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 拿掉第一个 主板会从第二个启动吗

楼主(2016-07-25):
双BIOS的板 拿掉第一个 主板会从第二个启动吗

网友:
这么牛我还是头一次知道

网友: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多谢学习

网友:
太牛了,如果能行的话厂家绝对不会给你二个

网友:
有些是两个BLOS,是可以对调的,

网友:
主板是不会从备份BIOS启动的,只有当主BIOS出现问题的时候,开机的时候,备份BIOS会将数据写入到主BIOS,仍然会从主BIOS启动。

网友:
都是从M BOIS启动的

网友:
拿掉m 不会

网友:
试过 技嘉 有的主板 拿掉 M_BIOS 以后,会从 B_BIOS 启动,诊断卡会停一会儿才跑代码

网友:
这个可以拿块技嘉的板子实验一下

网友:
最好是换过去有的板子可以启动也会比较慢的

网友:
技嘉分主板的 比如我这个自用的都可以  也可以通过跳线指定谁作为启动bios  有两个附加的贴片发光二极管指示当前启动bios 是谁

网友:
有主有副,副的不要可以亮机

网友:
我经常把B BIOS直接换到MBIOS上,只装一个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有问题换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

网友:
应该不会的

网友:
大多数是主bios不可缺少,当检测到BIOS资料损坏后会把备份bios拷贝到主bios再启动,当然也有的两个是独立的,我试过,拿掉任何其中一个都能启动

网友:
这的看是什么板子。。华硕的好像不能。我试过一个B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