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摄像头的供电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6-07-25):
直供220V还是POE,距离超过100米……

网友:
3-10V之间啊,好修好量啊

网友A:
     视频监控工程中,需要考虑摄像机的供电方式,用什么样的供电方式可以达到最佳监控效果,以及最大程度的节约工程成本呢?首先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视频监控工程中摄像机供电的几种方式。     工具/原料     DC12V2A电源/DC12V10A开关电源/POE供电模块     方法/步骤           点对点供电:     点对点供电是指从监控室直接引出220V交流电,在摄像机旁边接一个单独DC12V电源,再接在监控摄像头上,安装好支架,即可。     优点:220V交流电在传输过程中电压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每个点都要安装一个电源,施工较麻烦。
    集中供电:     集中电源供电:在220V电源处接12V集中电源一个,再用2*1.0红黑电源线分别接给摄像头,12V供电距离不可超过100米。在接个单个电源线接头,再把单个电源线接头和监控摄像头电源接头相连接,即可。集中供电方式是指在监控室或某个中间点采用12V开关电源向前端负载集中供电。     优点:施工较方便,便于维护。     缺点:直流低压供电传输距离过远电压损耗高,传输过程中抗干扰能力差。
    POE供电:     POE供电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为其他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该方式主要应用于高清网络数字监控系统。优点:降低成本,部署灵活,单端口最大功率可达30W。     缺点:对网线质量要求较高,传输距离有限。
     注意事项     当采用红外摄像机时,不建议采用集中供电方式。因为当红外开启时电流较大,集中供电方式很难保证所有摄像机的红外效果。     点对点供电,就近取电,可以节约用线,是很大的节约,但是售后维护、以极维修难;这是肯定的,集中供电有一好处,以后维护放便简单;不容易出问题,但不节越线材的;若是你这单做完走人那么你就用点对点供电,是长期的那还是用集中供电的好;     如果插座多就用分开就近取电,如果不多那就用集中的就可以;如果是在室内,可以用好点的带护套电源线。

网友:
100米建议你供市电220V,然后到摄像机附近用好电源,这样才稳定。

网友(2016-09-18):
电源线 用好点

网友:
就近取电比较好点。线材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监控工程中,需要考虑摄像机的供电方式,用什么样的供电方式可以达到最佳监控效果,以及最大程度 ...

解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6-12-08):
很好,很详细,先记下来

网友:
poe供电接个小路由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