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 3C 换触摸 机器 换号之后 有时不能用

楼主(2016-07-25):
华为 3C 换触摸 机器 换号之后 有时候 触摸不能用 是没装好呢 还是触摸有问题
华为

网友:
你今天修了不少手机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收藏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吧 重新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换一个比较稳妥

网友(2016-09-03):
注意触摸排线上的编号,神奇的是,你会发现不压屏的时候,随便试都是好的。一但压上就开始各种不正常。所以一定替换和原来编号一样的触摸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 或者屏幕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还有是不是在装的时候压到什么东西了呀

网友:
没有装好,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