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硬汉”路线的iphone现触摸失灵 piapia的打脸

楼主(2016-07-25):
走“硬汉”路线的iphone现触摸失灵 piapia的打脸

  【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无触摸

  触摸部分主要由U12、U15、U3组成 ,U3除了给显示屏供电之外,还给U12、U15 供电,U15为多点触摸处理芯片,U12为触摸信号主控制芯片。如图所示:

图1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触摸失灵到底是U12问题,还是U15问题,其判断方法如下:

  如果是某一行或某一列失灵多数为U15损坏,或触摸连接座J4与触摸面板问题。如果是全部失灵,则多数为U12问题。

  【维修过程】:

  首先测量触摸屏接口J4的阻值是否正常,J4阻值参数可参照iPhone5S接口阻值参数图片。如图所示:

图2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其次检查触摸面板的供电,其供电有两组,触摸面板的供电电压在U15正常工作后才会产生。

  1、测量PP_SGE_TO_TOUCH_VCPL(-12V左右)是否正常,可以在电容C324测量到,C324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3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2、测量PP_SAGE_TO_TOUCH_VCPH(13.5V左右)电压是否正常,在电容C170可以测量到,C170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4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如果以上两组电压不正常,就是U15没有工作,或损坏,查U15的工作条件,触摸接口芯片U15的供电有两个:

  1、“PN5V7_SAGE_AVDDN(-5.7V)”测量点C149,其位置如图所示:

图5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2、“PP5V7_SAGE_AVDDH” (+5.7V)测量点C156,其位置如图所示:

图6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触摸信号主控制芯片U12的供电有两个:

  “PP5V1_GRAPE_VDDH” (5.1V)此路电压是由显示供电芯片U3提供测量点C369,其位置如图所示:

图7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PP1V8_GRAPE(1.8V)测试点C372,其位置如图所示:

图8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PP1V8_GRAPE电压都是由电源芯片提供,如果没PP1V8_GRAPE电压,说明CPU未检测到触摸主控制芯片U12。

  U3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量C47看PP_VCC_MAIN(3.7V-4.2V)主供电是否正常(确定手机是能开机不显示的故障,一般PP_VCC_MAIN电压都为正常),如果在C47测量没有PP_VCC_MAIN电压,说明板层断线了,可以从最近的有PP_VCC_MAIN电压的地方飞线过来。如果C47上的电压都正常,U3还是没有输出,多数为U3本身坏,更换U3。如图所示:

图9 iphone现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网友:
好羡慕你们修手机的

网友:
好资料,平常看都看不到

网友:
真心看蒙蔽了

网友:
好        很清楚

网友:
楼主说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A:
学修手机很苦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修手机很苦逼啊

主要是焊工

网友:
这才是高手

网友:
确实高手,理论分析的非常清楚到位。已加分

网友:
正在实地练焊功

网友:
你是老师吧,大神级别。

网友(2016-08-26):
不错,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就这一篇文章。 够细细品味一大会啦

网友:
很厉害呀,看来是要多看多学习

网友:
这得加分,,呵呵!!!!

网友:
j4 对地阻值怎么没有图片呢?

网友:
功底好深,谢谢能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讲得很清楚,图片也很给力!

网友:
分析的到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