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HK5MB6FO索尼的机器不过隔离

楼主(2016-07-25):
在众多机器中索尼机器隔离做的最坑的机器。(大家应该都认可的)好了不废话了

SONY DAOHK8MB6E0这是典型的一款薄本本,这里我上传一下有问题的电路这里的电路是在coms电池去掉后待机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拆掉pu12,(当然你想一直让客户回来你就摘一下电池就可以了。一般都是可以有1.2个月是没问题的。有时候会更长一点)拆掉pu12可以解决更本问题(每款机器都是这样的构造)

如标题上的板号的主板也一样的拆掉pu112就可以了。

修出去很多了,都没问题。     顺带一句电池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不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最好还是希望给加点分了   各位

网友:
天意 删一下吧。服务器卡主了,上传了好几份啊

网友:
好吧这是最好一个帖子了。看到了别删了。。。。。。。

网友:
PU112 是什么,没有说一下原理

网友:
也不上个图?

网友:
一个信号拉低了吧··

网友:
图没贴好吗?大概看明白了,但是没图不知坏的是啥。

网友:
我上图了,这服务器没显示出来的 。

网友A:
因早上服务器问题图没上来,在此补上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什么原理

网友:
门电路拉低了?  PU12本身坏还是别的?

网友:
PU12是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早上服务器问题图没上来,在此补上

上次有一款索尼不过保护隔离我是直接把隔离管G极的控制信号,与之相连的二极管摘了就好!

网友:
直接这样子应该不稳定吧,我上回多是老老实实的修好主板给客户的

网友:
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修过,我摘的PQ269

网友:
PU12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