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142 LG上的请问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7-25):
请教一下LG 1943S 这个芯片换了请问能替换吗,或者这种板可以改装吗?
我原来没有右边这个接口线的,请问这个是不是可接通用高压板?

网友:
同步直流降压转换

网友:
那部分坏了就用通用的,,,

网友:
可以接通用高压板的,找到供电,接地,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直接改通用高压板的   省得麻烦

网友B:
APW7142  这个不会坏   测测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原来没有右边这个接口线的,请问这个是不是可接通用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W7142  这个不会坏   测测灯管是否有问题

已修复,确实APW7142坏了,网上3块买了一个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改通用高压板的   省得麻烦

版主,他这个是12V一体板,怎么改,求思路,我原来也想改,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他这个是12V一体板,怎么改,求思路,我原来也想改,不会

板的背面应该有电压信号的测试点的吧   对着飞几根线到高压板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的背面应该有电压信号的测试点的吧   对着飞几根线到高压板上啊

他是一体的, 我上面的图片就是包压驱动一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