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版号820-3435-b 三声报警

楼主(2016-07-25):
   a1465  版号820-3435-b  三声报警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cpu供电1.75v好像不正常  有人修到过吗?给点意见

网友A:
是正常的,这个就难修了。。。很多可能性,内存和cpu板载的排除故障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的,这个就难修了。。。很多可能性,内存和cpu板载的排除故障不容易!

CPU电压1.75v是正常的?

网友:
跟你说了正常的,还来问?

网友:
加焊CPU试一下

网友:
三声报警基本是内存问题

网友:
cpu是板载的 ?   是的话  可以吹下试试

网友B:
有人说CPU吹一下试试?我也是醉了,维修界的南郭先生真多!

网友:
研究下内存吧还是, 3声报警,内存的多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样的 上次一台1502的换了内存就行  你机子处理好了吗

网友:
3435 很多内存问题  16片内存  一排一排换

网友:
内存和CPU都是板载的,换起来很麻烦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啊。到现在都修补料啊

网友:
测试卡跑跑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虚焊   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CPU吹一下试试?我也是醉了,维修界的南郭先生真多!

额   加焊 试试      口误

网友:
看着那个测试卡不错

网友(2016-08-26):
有这种测试卡卖?不过有什么用呢?不还是报错内存么

网友:
呵呵 ,通病 加焊CPU 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基本等死 你量不到点的话  如果是CPU 坏 你也是没有招的  内存坏 狠一下心可以买4颗全部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