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不触发

楼主(2016-07-25):
B470e不触发,PCH:BD82HM65 EC:NPCE795GAOD 待机电流0.01,刷BIOS无效,EC换了无效,3V5V正常,测EC供电正常,AC_IN_KBC有3.0V, KBC_PWRBTN_EC#有3.3V跳变,LCLK和LRESET#为0V,BIOS放电可以自动触发亮机,按开关无法强制关机,小弟为初学,请大家帮小弟分析下,还查什么或遇到同样的教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一个回复,,,

网友A:
rsmrst#不正常 查3V_5V_POK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smrst#不正常 查3V_5V_POK是否正常

如果是3V_5V_POK的问题一定要给我加分

网友:
按时序查查看

网友B:
南桥旁边有102的排阻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旁边有102的排阻换一个看看

没有102排阻,只有103的排阻

网友:
静静 的观察!

网友:
修出来了吗

网友C:
LID信号有3.3V没,刚刚修个B450的就是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V_5V_POK的问题一定要给我加分

这个信号正常

网友D:
主板有进液或是摔过的情况吗

网友:
有时候主板上一个小小的腐蚀也会影响信号

网友:
EC 休眠信号,看看

网友:
EC 休眠信号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有进液或是摔过的情况吗

没有进液,没有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信号有3.3V没,刚刚修个B450的就是休眠开关坏了。。。

LID信号有3.3V这个正常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没这么好修!

网友:
没碰到过,楼主修好没有,修好了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A:
那就把ec的rsmrst#脚翘起来看看有没有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ec的rsmrst#脚翘起来看看有没有出

一直有高电平,没跳变,

网友:
查休眠,电源检测

网友:
这种故障多半还是EC得问题,也有可能外围小原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高电平,没跳变,

那肯定是后级有问题了 换个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后级有问题了 换个桥试试

桥换了,还是鸟样,我怀疑EC条件不足,就是不知道时钟和复位是那个脚,还有EC待机必要的条件都不知道,不上纽扣电池,通电自动开机亮机进系统,开关键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换了,还是鸟样,我怀疑EC条件不足,就是不知道时钟和复位是那个脚,还有EC待机必要的条件都不知道,不 ...

na那你看看是不是开关线路与ec之间是佛有断线

网友:
修好没、我也有 一台

网友:
以旧换新没碰到过,楼主修好没有,修好了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量LID_SW  感觉像休眠有问题

网友:
网卡有没拆了看下 以前有修过休眠开关和SB坏的

网友F:
刚才看了 你说LID没有问题  是不是 开关有问题啊  用镊子短接下

网友:
好好查触发条件

网友:
仔细看下有无进水的地方 还有开关高低跳变

网友G:
放电后是桥直街发送s5 s3信号的,问题在ec这一块,査条件,一个一个査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电后是桥直街发送s5 s3信号的,问题在ec这一块,査条件,一个一个査

请教下怎么查呢?VCC:3.3全部正常   AVCC : 0V不知道正常不   LID_CLOSE#:3.3V不知道是不是休眠信号
ECRST# : 3.3V    EC_SPI_CS#_C : 3.3V    EC_SPI_CLK_C : 3.3V   AC_IN_KBC : 3.3V   KBC_PWRBTN_EC#有3.0V按开关有高低跳变, RSMRST#_KBC这个已经确定EC发出3.3V就是按开关它无高低跳变,EC换了,BIOS刷了,桥换了,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看了 你说LID没有问题  是不是 开关有问题啊  用镊子短接下

没有看道休眠开关,

网友:
看桥的条件

网友H:
兄弟既然拔了coms电池能开机,那么你要先确定一下,开关触发的脉冲信号真的送到ec了吗(直接量ec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既然拔了coms电池能开机,那么你要先确定一下,开关触发的脉冲信号真的送到ec了吗(直接量ec的引脚)!

确定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