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测量电阻电容通路与好坏准确吗

楼主(2016-07-25):
一块交直流电源控制器,断了几次电后不正常工作。测量各个元件阻值都在800欧左右,测量贴片电阻阻值也基本正常。在测R48和C25时这两元件是通路,蜂鸣档响。是这其中一只坏了吗,拆下测量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
在线测量可以大概判断下

网友:
拆下测量是正常的,就去找其他原因,在线测量不准确。

网友:
有别的问题啊不一定是电阻的事情啊

网友:
在线测量不准的

网友:
这个是12V的,测量输出脚有14.8V左右不稳定。另外继电器后面2根线没有输出,有检修思路吗

网友:
在线测量的要求不是精确,是缩小范围,大致确定目标.........

网友:
什么设备用的,带电磁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