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012E

楼主(2016-07-25):
开机正常显示。但进系统过了LOGO后就灰屏。我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卸载掉了。重启后能进系统,但我把显卡驱动打上后进系统又灰屏。这机子是集显。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不,还是一体桥的问题。。。

网友:
ASUS 的有些机子要安装官网驱动 尤其是显卡

网友:
CPU也有可能的,也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集显就先换个cpu看看先  最基本的你要先排除一下啊

网友:
shi bios wenti ba

网友:
一般是桥内部问题,与BIOS无关

网友(2016-08-28):
系统问题,重装个系统好了,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