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虚心求教,板底清胶掉点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6-07-25):
220度尖镊子割胶,

330度吹IC,待爆锡后直接镊子撬,

撬下来的IC直接用烙铁清理,

一般到这一步都不会失败,就是板底清胶的时候经常掉点(空点和实点都会掉)

我清胶的手法:
1、上焊油,烙铁除锡。

2、一开始风枪330度配合镊子刮,掉点很严重,就算胶已经吹得很软了,但锡点还是只要一碰就下来了,根本就没怎么用力。
后来改成风枪配合烙铁,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掉。90%失败率。

很苦恼,各种温度,各种风速都试过了。都不成,请各位前辈批评指点。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取下芯片后。。。把焊盘的高温锡拖成低温锡。风枪230度,除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芯片后。。。把焊盘的高温锡拖成低温锡。风枪230度,除胶

谢谢指点,今儿照做试试

网友:
应该是风枪温度过高。

网友:
用吸锡线把锡吸掉,再刮胶

网友:
先换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