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楼主(2016-07-25):
一台AOC941S指示灯有就是屏幕不亮驱动板换过高压板换过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你看过背光是否有问题

网友:
维修不是说换过什么,而是你要测量出里面的电源和信号的状态。从而判断出故障所在。

网友:
开启有么有啊

网友:
用手电照一下屏幕   看是有图像暗屏 还是完全没图像

网友:
灯管爱坏   单独测试下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师傅,灯管好难换。。。。

网友:
灯管要先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