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全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6-07-25):
E49三代intel的机器客户描述,电脑开着的突然断电后,突然又来电了,就这样了,电脑一直链接了A3打印机,客户来时说肯定是打印机功率大,烧坏了主板了。我看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USB没反应包括USB3.0,只有一个接口插鼠标不亮,其他都亮就是不走,拆机发现3.0转换5V  8脚那个坏了,换了后那个5V正常,现在是5V都正常了,USB2.0中间对地是500多欧,USB3.0中间对地上面的接口2个脚对地100多,下面的接口一个是500多,一个是27欧,接口的二极管我测试没问题,后来看了南桥背面有几个电容阻值0.02欧,南桥还很热,但是这个南桥阻值这么低我在华硕机器上遇到也这么低,但是人家那个正常,我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南桥问题,这个USB3.0的机器是不是有什么模块啊,我看图纸没看到什么模块嘛,有人遇到吗

网友A:
用U盘看能认到,进PE吗,认不到大多数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看能认到,进PE吗,认不到大多数南桥挂了

u盘什么都不认,估计是南桥了。黑胶的有点难做

网友:
还有可能是BIOS

网友:
pch挂了 换吧

网友:
阻值不一样,南桥挂的多

网友:
南桥坏了,阻值0.02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