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E1902X不通电

楼主(2016-07-25):
全是电源板没五伏和十二伏。测三百伏供电正常。控制芯片型号为TOP254EN。插上驱动板后5v电压直接没有了,12v还有15v的样子(没插驱动板的时候是20v)。取了驱动板5v  12v电压都有,开始怀疑是5v带负载能力差,换了5v的所有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查了反馈电路都正常。因为空载的时候 5v  12v都有,所有开始没有考虑pwm电路。既然是带负载能力低,尝试性的换了top254,结果还是一样。
后级电路都测试过了,基本可以排除,是前级所致,现在重点放在前面,测量了pwm芯片的各引脚电压,发现带负载的时候芯片的启动脚电压很低,估计空载的时候,几乎是感应电压过去了,实际测得R810的阻值在6M的左右,本身应该是2.2M,最后用3个754串联改过去的,最后成功修复

网友A:
显示器 我没怎么修过 LZ牛X哦、

网友: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 我没怎么修过 LZ牛X哦、

多修几个就好了,细心点会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B:
电源板我也经常遇到插负载后5伏老在跳,下次遇到我也测一下,有电出一般没注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我也经常遇到插负载后5伏老在跳,下次遇到我也测一下,有电出一般没注意这个

最开始根本没考虑这些东西,有输出几乎不考虑前级

网友C:
修电源要耐心的检查外围电路,不能只看一点,要从点到线,然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要耐心的检查外围电路,不能只看一点,要从点到线,然后面。

楼主是老司机了

网友:
接上驱动板   芯片开启就变低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哦  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夏天这么修费时间吧     平时不忙还修修的

网友:
遇到不好修的直接换板

网友D:
有遇到只插灯管正常,再插屏就亮一下灭了。查了5伏不够4.9几。估计跟你的差不多,输出不够带不带负载了。现在都还没搞定。

网友E:
修带不动负载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一般很多元器件都会造成带不动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带不动负载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一般很多元器件都会造成带不动负载

只有细心分析一下电路。     找个通用模块多分析   还是能修出来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初级问题 还真没碰到过 碰到的初级启动不正常的后级基本没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要耐心的检查外围电路,不能只看一点,要从点到线,然后面。

恩,大师级别啊,以后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遇到只插灯管正常,再插屏就亮一下灭了。查了5伏不够4.9几。估计跟你的差不多,输出不够带不带负载了。现 ...

这种症状电源板电源供电部分为多半

网友:
反馈电路,输出端电解电容是故障最多的地方,它们一坏,就容易导致管子坏,烧件,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细心分析一下电路。     找个通用模块多分析   还是能修出来的

是的,一般电源板我也都是修的,以前我就是学显示器出身的。。

网友:
这几天太热,维修间没有空调,,看着一个42寸的液晶电视,都懒得拆了,,,,液晶电路板知道工作原理,修起来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