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求帮忙!~~~不显示了

楼主(2016-07-25):
华为P9-  红色指示的是电容,黄色区域的不晓得什么原装,求帮忙,现在不显示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换屏时不小心把这俩电器元件给碰掉了是吗  伤不起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马云那找卖家帮你拍真机主板图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都开始有修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换屏时不小心把这俩电器元件给碰掉了是吗  伤不起啊

就是不小心被掉了!~~~~唉。伤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都开始有修啦啊

换屏了!~~~~ 不小心把零件搞弄了

网友C:
找个同型号的看看,图纸现在估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同型号的看看,图纸现在估计没有!

我要是有同型号的,我就不在网上发求助了

网友:
悲剧了这个 换屏有风险啊 要注意再注意

网友:
换屏需小心,没有同款手机。

网友:
千万小心啊》

网友:
可以去淘宝看一下有没有一样的图片

网友:
故障已修复!~~~  座子旁边的供电断线了.

网友:
图纸自己在售后那里买了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