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温度特别高 谁能解释下 90度!!!

楼主(2016-07-25):
    客户说温度高,我以为小事情,拆开清灰  加硅胶,换硅胶垫。   全部搞完,什么软件都不运行,温度哗哗的上到90.  风扇转的很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风扇没有安装到位吧

网友:
散热片好不好

网友:
1,先确定你安装的是不是到位。2.看下是什么温度高。

网友:
有么有自动关机,看有么有装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装好 看看铜管是否破损

网友:
如果是实际温度90度,应该是铜管坏了。

网友:
有没有自动关机掉电, 没有先不管他.不行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换散热器啊

网友:
有可能铜管坏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散热铜管坏了吧    用手摸摸试试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一下看看是cpu温度高还是显卡温度高

网友:
散热片好不好
山布
你电脑卡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