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6-07-26):
电源维修实例

  前天拿了两个电源回来,有一个是新巨服务器电源510W的,另一个没壳的是普通TT电源450W的,两个都是有问题的新巨电源,参数如下:

  线材比较粗。

  用料各方面就不一一解说了,电源内部用料很不错。

  变压器,ic,电源部分和其他部分。

  TT电源用料也是可以的,也就不一一多说了,没外壳只有内部。

  现在我就说下这两个电源的故障,新巨电源的故障是电源有时能启动有时无法启动,多数无法启动,有待机电压5V,这个电源问题不大,但是能启动的时候是正常工作期间,说明问题出在电源前级部分,没有大问题,只是小问题,最后找到故障原因就是一个光耦引起的,换了就没事了。

  TT电源故障就是在主板上出现无限重启的故障,有待机电压5V,但是短接p on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刚开始我还以为后级有短路现象,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但是没问题,我就强制启动电源看下哪里出现问题,果然电源电压不正常,5V只有3.1V。

  这下就要看IC控制之间的问题了,然而检测是没问题的 就换个STPS3045CW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了就没问题了。

  这两个电源问题不大,都是小问题,好啦维修就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