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0时亮时不亮的维修求救

楼主(2016-07-25):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联想B540的一体机,因为这个电脑,具备了tv功能。打开tv后,可以正常显示。按pc按钮的开关后,开机黑屏。本人拆开后,诊断了,想了想,tv板能出来图象的话,说明这个板子应该是好的吧?电脑界面,如果不装tv板,是亮不了的。麻烦问问师傅们,像这种情况,是电脑主板坏的性大呢。还是tv板出现问题了?刚开始去掉tv板的开关后,pc界面启动了。在后来,不灵了。我就放了一下主板的电,居然亮了。快装好后,又不亮了。此机,时亮时不亮的问题,真是让人心烦哦。主板我测量过了,显卡供电正常。此机有一个通病,显卡芯片处的芯片的16脚的电阻,易出现阻值增大。想想,换了,不行。难道,是bios出现问题了吗?请教师傅们~~~如何解决呢???

网友:
查查CPU供电稳不稳。电源要首先排除

网友:
BIOS 首先刷.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16脚 电阻变大 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查查CPU供电稳不稳

网友:
不好修这种

网友:
正在修这机,不跑码

网友:
tv板的问题吧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一样,你不是主板的问题,是高压板或者,TV板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给个回复啊,

网友:
BIOS不可能会引起黑屏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我今天有一个一样的问题一样换的高压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