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通病维修+独显改集显经验

楼主(2016-07-25):
         各位道友,最近是否想我啦?很久没跟大家分享知识了,憋了那么久,终于憋了个“屁”出来--只闻天空一声巨响!接下你们就好好尝尝吧!不管啥滋味,看完了都回复个“屁”哈!
==========================================================
一、说到独显改集显,大家肯定有各种方法,那么我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点intel 6系列以上的经验:
       独立显卡改为集成显卡,一般是在独立显卡无法修复的情况下操作,其实是在牺牲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在没有获得客户同意情况下,不建议独显改集显。

INTEL 6/7系列独显改集显注意事项:
•1、集显被屏蔽的不能改;
•2、直接取掉几个PCIE总线耦合电容,让CPU认不到独显即可;
•3、断开独显供电(包含主供电和二级供电)
•4、拆除独显芯片。
•5、在BIOS里面直接关掉独显。
•6、6系列机型独显改集显后不用重刷BIOS。
•7、屏接口到桥之间没有跳线电阻的不能改,改的时候要注意图纸中的标识,如IV@\EV@\UMA\DIS...等等;
•8、改集显时,只改LVDS模块,满足PCH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CRT模块、HMDI模块、TV模块不用改,因为这三个模块一般不采用。

       独立显卡改成集成显卡,并不是所有机器都能改,也不是所有机器都能改成功,采用NV显卡的要多注意OPTIMUS模式切换,采用AMD显卡的要多注意BACO模式切换。
=============================================
二、维修案例
主题:联想V470通病维修+独显改集显经验
机型:联想V470;
板号:纬创LA470;
芯片组:HM65+NV独显+I3-2350M;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255,触发后不亮机;
维修过程:这是同行拿来的机器,他自己已经把机器拆了一半,我接过来后接着拆完。
      这机器有个通病,那就是铁壳MOS爱坏,所以我直接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的那几个铁管的值,明显发现集显供电上管击穿,于是将其拆下,发出底部已经烧黑了,如下图:

      像这种情况,CPU估计在劫难逃,接下来先换MOS再说,我一般都是上下管一起换,顺便把8脚驱动芯片NCP5911也一起换掉,以确保万无一失。换完后顺利亮机,可以进BIOS,如下图:

      以为就这样捡到死鱼了,当我把硬盘装上,准备进系统测试各项功能时,结果开机档在WINDOS启动界面,此时第一想到的就是CPU内部的集显坏了,所以就用我自己的测试CPU验证了一下,结果用我自己的CPU能顺利进系统,说明此板的电路基本正常。
       像这种情况,也只能跟客户沟通换CPU了,后来又想想,此机器有独立显卡,我可不可以把集显屏蔽掉,单独使用独显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过很多独显改集显的成功经验,如果要将集显改成独显,你试过吗?今天我也是第一次,于是从图纸中搜“OPTIMUS”,如下图:

       上图是集显、独显的切换设置电路,理论上说,通过把UMA_DIS#、DGPU_PRSNT#拉高或者拉低,即可实现独显、集显切换。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正好拿这机器验证一下,先解释一下电路右上角的设置说明:
      UMA: 1 1(意思是:单独使用集显时,UMA_DIS#、DGPU_PRSNT#都要由3D3V_S0上拉为高电平;)
      DIS : 0 1(意思是:单独使用独显时,UMA_DIS#要下拉为低电平,DGPU_PRSNT#要上拉为高电平;)
      SG(PX) : 0 0(大概意思是:当两个信号都为低电平时,类似于台机显卡,可以热插拔,显然此机不支持)
      Optimus(Muxless) : 1 0(意思是:当UMA_DIS#为高电平、DGPU_PRSNT#为低电平时,独显和集显之间支持智能切换。)特别强调一下,这里的Optimus是NV(英伟达)独有的智能切换技术,这项技术须搭配Intel 6系列以上芯片组,6系列以上的CPU在工作过程中,会根据图形处理压力智能切换集显和独显,当运行普通办公软件时,CPU使用的是自己本身的集显,当运行大型游戏、3D软件时,CPU会切换到独显。UMA_DIS#、DGPU_PRSNT#的引脚功能由BIOS定义。机器在开机时,默认采用集显。所以修6系列的机器,修到开机不显示的,不要盲目的干显卡。

       了解上面这个图的定义之后,如果我要把集显禁用,单独使用独显的话,就必须按照上图中的第二种设计方案(DIS : 0 1),把UMA_DIS#下拉为低电平,DGPU_PRSNT#上拉为高电平。那么UMA_DIS#要为低电平,必须把R2012挪到R2010位置上,DGPU_PRSNT#要上拉为高电平就必须把R2011挪到R2013位置上,结果按照这种方法把两个电阻挪位后,开机屏幕不显示,看来在这台机器上没办法单独启用独显。其我在前面也提到过,机器在开机时,默认采用集显,这是BIOS程序定义的。那么这种方法在其它机器上是否管用呢?大家不妨多做试验,共享结果。
         既然集显改独显不成功,那么反过来,把独显改成集显是否可行呢?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按照上图中的第一种设计方案(UMA: 1 1),挪动几个电阻位置,把UMA_DIS#、DGPU_PRSNT#都由3D3V_S0上拉为高电平。按照这种方案把电阻挪好后如就是下图的样子:结果也能顺利亮机,说明此方法用来独显改集显是可行的,以后大家不妨多试试。

        其实这台机器的BIOS里面也可以设置为单独使用集显、或者智能切换,就是不能设置为单独使用独显。如下图:

最终也只是验证了独显改集显可行,集显改独显不行,集显问题我还是得跟客户沟通换CPU。

 会员1555940300鑫豆2024-6-18 12:23
 会员11694072元2023-2-8 13:51
 会员6771142元2022-12-14 15:41
 会员11132492元2022-9-20 07:10

网友:
不错!不错!赶快记一下!这种文章应该多发些!

网友A:
先顶一个再看

网友:
目前没遇过,不过以后有用。。

网友:
还的换CPU呵呵

网友:
屁。。。。。黄大仙的屁真臭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神之一笔,佩服佩服

网友B:
黄帮主     能不能  修改 BIOS   只用 独显?

网友C:
对,对于那些看不懂的人来说,我这些就相当于放屁。全是屁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黄帮主     能不能  修改 BIOS   只用 独显?

没这技术,这估计只有厂家能做到,其中涉及到源代码编缉……

网友:
原来是可以这样搞呢!!老师真厉害!!谢谢老师的技术分享!

网友D:
一看就懂好实例啊

网友:
前来学习和研究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主板设计的时候,必须要先自检集显才能开机呢!所以才改不成功?

网友:
船哥这些独改集,维修经验都是自己分析整合的。真乃大才也

网友:
黄老师又出招了

网友:
黄大仙不愧是黄大仙

网友:
写的不错,非常的有用

网友:
老师真厉害!!谢谢老师的技术分享!

网友:
看见V470就头大,还没有修到显卡问题过 都是铁壳 壳 。。。。。。。

网友:
看完后,感觉英语真TM重要,不过还是看不懂英文,- -,但还是知道了某些机子集不能改独

网友E: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黄老师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技术,这估计只有厂家能做到,其中涉及到源代码编缉……

如果是仅仅把菜单屏蔽可以改出来,但是如果程序中压根没有的就没办法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论坛有这机器的图纸,我不再重复上传。

网友:
铁壳cpu坏,显卡坏的不多

网友F:
6系列必须集显正常才能显吧!

网友:
以后遇到独显出问题的 能改则改

网友:
在BIOS里只设置支持集显,电路不用改行不行

网友:
这个屁放的让人浑身激动啊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稳定啊

网友:
我看了半天 前面的 一句没懂        最后一句我懂了

网友:
这个值得给他赞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让客户换CPU

网友:
厉害 改集显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6系列必须集显正常才能显吧!
是的。…。…。………

网友:
屏蔽集显这招牛B
xiaobei2015
屏蔽核显还没有成功过吧
详情

网友:
屏蔽集显这招牛B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给你加分

网友:
感谢老师 太精彩了 讲的通俗易懂 步步到位句句经典 希望老师有时间多多给我们学员发福利 这样的“屁”多放点
最后去加分也

网友:
学习了,下次晓得可以去研究一下

网友:
黄大仙的屁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内涵吶~~~

网友:
这机器怎么烧成这样

网友:
牛人啊,值得学习

网友:
独显改集显对于低端独显的机子还是挺有用的,支持这样的技术文章

网友:
有一点道理。

网友:
厉害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老师的英语太高级了

网友:
看的都眼花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不过遇到独显问题都是在Bios里或者系统里屏蔽解决的。

网友:
黄老师出马,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我以为那个cpu有救了呢   这个还需要一个bios大神啊

网友:
楼主这经验不错,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如果坏主板坏CPU很多客户都不修了,生意难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帮主     能不能  修改 BIOS   只用 独显?

这想法我也想过,期待有高人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技术,这估计只有厂家能做到,其中涉及到源代码编缉……

好高深。。。我看帖子的时候也在想这个事儿,看来是不可行啊,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不过还是改不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屏蔽核显还没有成功过吧

网友:
独显改成集显 目前还没看到成功教程啊

网友:
黄老师研究一下BIOS啊!看看能不能通过改动bios来改成只使用独显啊!  技术好文!加分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于那些看不懂的人来说,我这些就相当于放屁。全是屁话!

我等小白 看懂一点

网友:
没想到这CPU还能坏一半

网友:
黄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够响

网友:
黄老师的就是厉害,每次看黄老师的帖子都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
船长,出的贴,必是精华贴,以后一定要多看

网友:
确实牛逼 加分 补充我们的知识

网友:
虽然是有通病的机器,对于客户要求不高的,可以对付了,先收藏 了

网友:
有空研究下 T430U和V490U 独立改集显,我尝试了几次没有成功

网友:
还没看完,先赞下再说

网友:
每次看船哥都受益非浅,船哥文化水平很高吧,那搞得资料

网友:
这机器CPU爱坏

网友:
是个响屁

网友:
说得清楚明白 大师级

网友:
从实地出去的必须都要会这招!

网友:
这个确实是精华,在实地学过,但是还没试过,不知道Y400能不能那样改,就是不好找那几个电阻!

网友:
太复杂了,,直接换吧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研究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屁
呵呵呵 。对于不懂得、的人来说还真的是来放屁的

网友:
赶快记一下!这种文章收益多多

网友:
个人感觉 现在的机器独显貌似都基于集显 (表达方式可能不准确) 如果禁用集显后 独显久完全没起什么作用

网友:
分析的太透彻了必须加分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真的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历害,分析的可谓头头是道,信号诠释的好啊…………

网友:
收藏了 楼主净出些有意义的帖

网友:
谢谢黄老师提倡.我们也就看看了,学习你们咯

网友:
来自: 中国
大师风范,理念实践相结合!

网友:
厉害,有时间改改试试

网友:
高手我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参考你这个

网友:
黄老师真的强啊

网友:
屏蔽集显可惜未成功,如果能成功就好了

网友:
船哥改集厉害

网友:
修复过一个进系统后屏幕显示类似彩点的,集显被烧坏

网友:
楼主你是要挨雷劈的,太牛逼了!

网友:
就搞过断开独显供电一种,版主V5/

网友:
我去 楼主这技术可以 那个mos管 有些换上去还容易坏

网友:
独显又没有坏,直接换CPU不就成了,这个电脑乌龟壳坏,CPU肯定坏,修了这么多没见过CPU好过

网友H:
这样的话,那个坏的U是可以放在可以禁集显的其他机上正常使用?我这470 坏U的有不少,没知道这点呀

网友:
下次碰到也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下 白白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话,那个坏的U是可以放在可以禁集显的其他机上正常使用?我这470 坏U的有不少,没知道这点呀

没错,在那种集显被屏蔽了,单独采用独显的机器上,这样的坏U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黄老师的这个屁很有营养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在那种集显被屏蔽了,单独采用独显的机器上,这样的坏U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原来如此,还奇怪V470 挡LOGO的U 放上G480上点能进系统..还以为是好的..但重启就蓝屏了..应该是加载了HD3000的集显驱动.

网友:
黄老师就是牛,又让我等学习到了

网友:
这种独显坏的太多了,改集显客户要求不高,太好了

网友:
还厉害啊!!!学习学习了屁

网友:
黄大仙,太给力了!加分 顶下。感谢这么好福利。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彻底,经常遇到这样的!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CPU供电爱坏  还爱烧CPU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改过g465独显改集显,没研究透,根据论坛照葫芦画瓢,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改独显的配置桥 ,cpu供电芯片那里关闭集显供电

网友:
接种现象没有修 到个

网友:
集显可以禁用掉就好了 我有好几个I3 I5的  多是集显坏了 只能用在 没有双显卡的机器上  现在HM65以上 多是双显卡的吧  很多多用不上

网友:
这个屁必须收藏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听天书了!我道行不行啊 都看不懂你那些英文

网友:
好 有些改集显直接翘掉

网友:
看来可以哦

网友:
这样也 可以 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迅维】人才辈出,非常感谢

网友:
进来参考参考

网友:
说的很详细,这型号的机器还没有改过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哦哟,好严害哦,他的独显是没有坏吧,你不是说BIOS可以设置,切换为独显吗?如果BIOS切换成独显,不就不用换U了吗?

网友:
这个有点像屏蔽板载内存一样,板载内存好像也是几个高低高的信号

网友:
小小 白 飘过

网友:
谢谢泸州的分享哈 学习了

网友:
黄老师之作句句经典,每每关注必有心得,,,,,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没有修好!这下遇到可以好好修下,免得换板了。

网友:
曾经我遇到一台也是烧坏集显, 现象是进系统蓝屏,可进安全模式, 客户又不想换CPU,解决办法是 在安全模式下禁用集显能进系统,装系统的话就不打万用驱动,到系统不打集显驱动, 有个问题就是:跑3D 玩3D 报错, 只能办公用。

网友:
V470经常把U都烧掉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编辑这么多 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有用,留着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 一般都是换CPU

网友:
目前没遇过,不过以后有用。

网友:
我直接把显卡电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顶一个再看
顶的是那个部位比较好呢,说出来吗!

网友:
其实也有简单的办法, 这个机器只是cpu内的集成显卡问题,可以和不带集显的机器CPU对换

网友:
我的联想B470 两组CPU供电都坏了,CPU居然躲过一劫。我自己又动手把第三路供电加上了,现在24小时开机挂游戏,没啥问题。

网友:
这是一种学习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借鉴,赞

网友: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好东东,高手,可惜我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集显改独显改不了,独显改集显倒是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还没有配到这情况

网友:
以前只是猜测现在证实了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懂好实例啊
说明你维修达到高的境界了

网友:
老师发帖就是不一样,有深度

网友:
认真的看完了。 也差不多懂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好文章,加分顶一下。

网友:
厂家的水太深,不知什么时候就掉坑里

网友:
什么时候玩个集显改独显?呵呵

网友:
黄老师的经典之作,看后受益匪浅,不能说是“放屁”。

网友:
谁说黄老师的作品是放屁,那标准是没见过世面,不懂得欣赏,那才是“放屁”。

网友:
楼主是大师级别,我们多学习

网友:
厉害,没有改过

网友:
这屁犹如晴天霹雳啊!精屁

网友:
可不可以把bios改的把集显禁用掉……

网友:
我就有一个hp g6的机,最后还是那个u的集显出不来,开机不显,用本人测试的就入得了系统,只是不能看电影。但按你的方法是找不到这两个脚位哦!我也想试一试!屏蔽了集显,只用独显,此机是65系列的。急等,黄大仙就是高!

网友:
很详细分析的了。。集改独可不是简单的。

网友:
这种文章应该多发些

网友:
已经改了单独 独显怎么不刷个BIOS测试下啊 黄总!

网友:
下次借鉴下

网友:
这两信号是直接由电阻调控还是BIOS 调控,这样直接帮电阻,真的可行?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是我就直接叫换CPU了

网友I:
老师能看看宏碁的5740G的不?我看了下  在框架图那边明明是有一个开关 理论可以改 但是我改了之后不行 ,打开图纸的22页 我看到DIS  和UMA  然后都是排阻  还有一个电阻 我都改了 但是不行 改了之后  独显供电也断开了  不行 是不能改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能看看宏碁的5740G的不?我看了下  在框架图那边明明是有一个开关 理论可以改 但是我改了之后不行,打 ...

BIOS里面能设置不?刷个集显BIOS试试?

网友:
能看懂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厉害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独显改集显是在维修中常碰到的可以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就是对技术的要求太高.一直认为是很难的.学习啦

网友:
最近我也修不少这机型,要么是直接短路,就是集显坏

网友:
屁、屁、屁      好东西慢慢看

网友:
大概是看懂了,但是那个智能切换电路咋个找到啊

网友J:
黄老师,是不是只有带智能切换电路的板子才能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黄老师,是不是只有带智能切换电路的板子才能改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那是不是只要带独立显卡的都有智能切换电路呢????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经典的案例值得收藏!!!

网友:
必须收藏,高手.

网友:
不错,这个帖子好。顶一下。

网友:
这些都是迅维的见证吗    好羡慕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是在夸人吗   我晕

网友:
这经验超赞,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