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教学:Windows7系统优化瘦身方法

楼主(2016-07-25):
一般我们装完windows7系统之后,即便未安装任何应用程序C盘占用空间已达到10G以上。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不需要的,如果可以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从硬盘里去除而且不影响系统运行,岂不是大大节约了空间?
  下面来看看有哪些办法可以帮我们节省Windows 7的系统硬盘空间。
  1.正确设置虚拟内存
  内存在计算机中的作用很大,电脑中所有运行的程序都需要内存,如果执行的程序很大或很多,就会导致内存消耗殆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WINDOWS运用了虚拟内存技术,即拿出一部分硬盘空间来充当内存使用,这部分空间即称为虚拟内存,虚拟内存在硬盘上的存在形式就是 PAGEFILE.SYS这个页面文件。虚拟内存只是物理内存不足的补充,所以不要加以神化,虚拟内存的读写性能(即硬盘的读写速度)只有物理内存性能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高频率的读写操作对硬盘损伤很大!容易出现硬盘坏道!能不用则不用,能少用则少用!原则是够用+留少量余量即可。
  win7系统环境下,一般512MB内存,根据实际使用内存占用,可以设虚拟内存为512-768MB(内存+虚拟内存之和一般比正常占用高 256MB即可)。1GB内存,根据实际使用内存占用情况,可以设虚拟内存为128-512MB(内存+虚拟内存之和一般比正常占用高256-512MB 即可)。内存为2G及以上的,一般可以禁用虚拟内存(有软件限制的可以设少量虚拟内存,如128MB)。部分确实会使用大量内存的人,如玩大型3D游戏、制作大幅图片、3D建模等,并收到系统内存不足警告的,才需要酌情增加虚拟内存。
  一般可以先把虚拟内存禁用,重启电脑进安全模式(这时不要运行大量程序),然后进行碎片整理,完成后重新设定虚拟内存,可使页面文件不含碎片,读写更快。或用PE/应急盘引导进系统,删除页面文件,整理磁盘,重启即可。 以WIN7为例,“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自动管理取消,自定义大小,设置,确定,退出重启。
  2.删除休眠文件hiberfil.sys
  很多人经常没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电脑休眠。实际上,电脑中有两种低功率运行状态,休眠和睡眠。我们电脑常用的是睡眠功能,也就是电脑不用一定时间后,进入低功耗状态, 工作态度保存在内存里,恢复时1-2秒就可以恢复到原工作状态。这个功能是很实用的,也是最常用的。然而休眠是把工作状态即所有内存信息写入硬盘,以4G 内存为例,即要写入4G的文件到硬盘,然后才关机。开机恢复要读取4G的文件到内存,才能恢复原工作界面。而4G文件的读写要花大量的时间,已经不亚于正常开机了,所以现在休眠功能很不实用。而休眠的HIBERFIL.SYS这个文件就是用来休眠时保存内存状态用的。会占用C盘等同内存容量的空间(以4G 内存为例,这个文件也为4G),所以完全可以删掉而不影响大家使用。
  操作方法: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CMD, 打以下命令: POWERCFG -H OFF 即自动删除该文件。
  (如何以管理员运行:在“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上右键,选“以管理员运行”)
  3.压缩C:\Windows\winsxs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系统安装文件夹,大部分时间是用不到的,压缩后可节省1GB多的磁盘空间。方法:先取得WINSXS文件夹的读写权限(默认管理员对这个文件夹只有读取的权限),然后选择WINSXS点鼠标右键,常规--》高级。..--》压缩内容以节省磁盘空间。压缩过程需时10-30分钟,视硬盘性能而定。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的设置,你的Win7纯系统应该只占6G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