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无线键盘失灵输入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6-07-25):
在Win7系统上使用无线键盘的时候,如果发现无线键盘失灵了,输入不了无法操作了,那这个要怎么办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无线键盘失灵无法输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win7无线键盘失灵无法输入原因分析:

  首先判断为该键盘的电池已经用尽,或者是无线键盘接收器出现问题,更换了电池之后键盘还是没有任何反映,然后将无线键盘的接收器拔下来,换了一个USB接口之后恢复正常。

  win7无线键盘失灵无法输入解决方法:

  这个情况常规的解决办法是先查看驱动或者软件是否正常: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下面无线设备是否有异常问号或者叹号。其次再查看硬件:

  1、检测电池是否缺电,电量不够会影响电压、信号等一系列问题。

  2、重启电脑,同时更换usb接口测试。

  另外建议:USB接收不要插在USB HUB上!因为HUB上的电压不够,一定插在主板原生的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