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的个人看法

楼主(2016-07-25):
我觉得车辆在设计的时候,发电机的功率就小于所有用电器的功率和。

也就是说,即使在行车过程中,当你打开的用电器过多,电瓶的电量也在慢慢减少,开用电器过多跑长途的话会导致电瓶亏电。

我跑夜路的时候,开了大灯,空调二三档,由于远光照不清近处,还开了前雾灯,开的音响(原车音响)。快到终点的时候,停车休息,打火不利索。后来检查发电机无故障。所以才得出此结论,欢迎大家探讨。

发电机是考虑的平均使用电量,

比如说你前后雾灯一般不可能长时间使用,你用的时候发电不够用消耗电瓶电量,不用的时候发电多,就给电瓶充满。

网友A:
可能不同的车厂设计不同。日产的发电机是远远大于总负荷的。因此,有不少车友将原来 45AH 的电瓶换成了 80AH,电流仍然有副余。

网友B(2016-10-16):
这个观点不赞同,轿车发电机至少的也会有500W发电功率,有些还有1.2KW以上,你开的大灯、雾灯、音响、空调,加起来也不到400W,你的故障是热车启动难,是有其他问题,估计是电瓶老化或某个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同的车厂设计不同。日产的发电机是远远大于总负荷的。因此,有不少车友将原来 45AH 的电瓶换成了 80A ...

恩,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设计,有的小于总功率,有的厂家设计大于总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观点不赞同,轿车发电机至少的也会有500W发电功率,有些还有1.2KW以上,你开的大灯、雾灯、音响、空调 ...

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厂家不同,设计不同

网友C:
要想交流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得先有车。

网友D(2017-02-09):
没车不发表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交流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得先有车。

现在轿车的拥有量很大,就像原来的自行车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车不发表个人观点

没车也可以发表一下客观的个人观点呢,不用非得有车才可以

网友E:
发电机故障最好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电机故障最好修了

发电机一般那个地方爱坏啊?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电机一般那个地方爱坏啊?能说一下吗

调节器,整流桥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C:
要想交流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得先有车。

你以为呢?是空聊?论坛里买车买房的不少,,,不但有人买了车,还是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