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自己动手保养】美版思域Coupe,DIY换鼓刹蹄片【精选日报】

楼主(2016-07-25):
  此帖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日报-养车有道。更多精彩内容戳这里。

精选日报+1

维修保养论坛朋友们好,我今天又来发支持论坛的DIY维修保养作业啦!

在高手如云的维修保养论坛,班门弄斧一下,斗胆献上后鼓刹的更换教程。

本田大部分车子的鼓刹,甚至很多其他品牌的鼓刹基本都可以参考。我这帖子主角还是家里的美版八代思域Coupe,是2006年的老车了,平时女朋友上班开,现在已经跑了9万多英里,约合15万公里。上个月刚换了机油。刹车也是换油时候顺便检查一下。因为这车是Civic Coupe LX,低配车型,所以是前盘后鼓。前面盘式的刹车片比较好检查,厚度还可以,不着急换。后边我是从来没检查过。

前一阵开这车时,发现这车在刹车时偶尔有点来自后面的响声。我寻思着,这车买来快三年了,也开了三四万公里了。也不知前任车主,上一次换后刹的刹车片是啥时候,要是抬起来卸轮胎检查一遍,之后再买材料换,还多费一遍功夫,那我就先买了材料,也不管后面还剩多少厚度了,直接换掉省事。

大家都知道鼓式刹车便宜,所以很多车型低配的和小车后轴都用的鼓刹。不知国内现在还有多少新车用鼓刹啊,我这换过鼓刹之后,强烈建议买四轮盘式刹车的,搞起来太费事了。虽然鼓刹材料便宜,这换起来可真是费劲,尤其是对我这样新手,工具又不是很全的情况下。我这周日一大早出来干活,中午才干完,差不多用了4个小时。真是我换过的最费事的一次刹车了。 我之前换过五辆车的盘式刹车了,日系车,德系车都有,前后刹都换过,真是连大众车上的即使有电子手刹都没这个鼓刹费劲。

吐槽完了之后来上干货吧。我买的是美国的Wagner牌的鼓刹制动蹄片,Therom Quiet系列,算是静音型的吧,顺便也买了他们品牌的换刹车要用到的一套弹簧、垫片、连接件之类的小零件。有趣的是,刹车片是在中国制造的,那些小零件是在美国制造的。这个牌子的刹车片应该是中档的,两样东西加起来花了三十多美元,感觉这鼓刹制动蹄片也不比盘式的刹车片便宜啊。鼓刹的结构也不算多复杂,每个刹车鼓里面主要是两个蹄片,其中一片连接着手刹线,两片蹄片直接有个松紧调节器,其他的就是几根弹簧和蹄片固定卡子了。下面有思域后鼓刹的解剖图,大家可以仔细看看。

所用工具,除了正常的抬车的千斤顶、安全支架,装卸车轮的套筒、加力杆、扭力扳手之外,主要是是螺丝刀和钳子了。大家要是自己换的话,强烈建议准备一把尖嘴的可以锁住的大力钳,英文叫Vice Grip。因为这里的弹簧力气很大,普通钳子在捏紧时不好拽,或者很容易滑脱,大力钳的嘴又有些大,伸不进去,所以尖嘴的大力钳就很好用,可惜我没准备,所以主要浪费时间的项目就是拽弹簧了。耗材类,除了刹车的零部件,一定要有刹车清洁剂,后刹里面脏东西实在太多。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新手,非常容易把鼓刹里面的刹车活塞给顶出来。。。这样就必须给刹车油管排空气了,所以多亏我预备了8mm的扳手和本田的DOT3刹车油,不然真是会没法收场的。同样,因为粘了刹车油,装好后的部件也一定要用刹车清洁剂喷干净。另外,蹄片与背板的几个接触点也要润滑一下。

另外附上我之前发的几个关于刹车的作业
【海外自己动手保养】美版Rav4,DIY更换刹车盘片【精选日报】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50062362-1.html

【海外自己动手保养】美版讴歌TSX(思铂睿),自己动手换刹车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859-50576619-1.html

【海外自己动手保养】美版凯美瑞,自己动手更换后刹车盘和刹车片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110-50831899-1.html

【海外自己动手保养】美版Corolla Matrix,自己动手换刹车盘片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526-51762280-1.html

【海外自己动手保养】美版大众CC,自己动手更换后刹车片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905-54300626-1.html

好了下面开始换了。

这是思域后鼓刹的解剖图。 要换的是制动蹄片和一些弹簧,卡子之类的小零件。

这是换刹车所用的部件。Wager的Thermo Quiet制动蹄片。和Brake Hardware。

这是拆包后的样子,后轮两边要一起换。

首先停好车,因为是要换后刹车,所以不拉手刹,前轮的前后都堵起来。砖头,木楔,或者专用的Wheel Choke都行。总之堵严实了,别溜车。

换鼓刹要用的工具和材料。我这里稍稍列举一下,要用千斤顶,有液压的最好,用剪刀式的稍微费些力气,不过配合使用安全支架,也是足够安全的。 加力杆和套筒,用来卸车轮,比随车都长好多,所以很省力。扭矩扳手,用来说安车轮时候用。各种钳子,有尖嘴大力钳最好。平角螺丝刀。清洁和润滑剂。因为接触灰尘,干活时一定带着护目镜。有口罩也可以戴着口罩。使用刹车清洁剂,应该在通风良好的房间或者室外。 还有钢刷和尼龙刷,用来清理灰尘。旁边最好有人帮忙。干活时候能戴手套就戴手套,旁边放好清水,纸巾,酒精,以防有异物入眼或者有手划伤。

停好车之后把车后边支起来。在抬起车子之前,要把左右两边的车轮螺母拧松。

抬车一定要配合使用安全支架。

右边顶起。

左边顶起。

两边都抬起来之后,把车轮螺母拧下来。

两边抬起来之后,把车轮卸下来。这是右边。

抬起来之后,把车轮卸下来。这是左边。

右边卸掉车轮,这是刹车鼓。

刹车鼓里面真是脏。看了看其实厚度还不用换,不过,既然东西都买了,车也抬起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干!

开始动手拆卸之前,把细节都拍一下,一会儿还原时候要参照的。一共有三根弹簧。

开始动手拆卸之前,把细节都拍一下,一会儿还原时候要参照的。每个蹄片中间有个固定的卡子,一会儿要把它拿下来。

开始动手拆卸之前,把细节都拍一下,一会儿还原时候要参照的。中间的这个东西是调节刹车松紧的,一会儿换上新蹄片之后要用它微调一下。

开始动手拆卸之前,把细节都拍一下,一会儿还原时候要参照的。这事下边连接两个蹄片的弹簧。所有弹簧都是用钳子拽着挂上去的,最难弄的是上面的那个长弹簧。所以,一定要准备好趁手的工具再开工。

这是刹车鼓,我没买新的,旧的还比较平整,刹车也不晃。就先不换了,以后真是要换的话,也就是跟换个备胎一样的工作量了。 这个一会儿用钢刷和砂纸清理一下。

准备开拆,先用清洁剂喷一下,露出本色。

这边用铁刷和砂纸好好清理下。

刹车清洁剂,喷喷喷!

刹车清洁剂。 因为后面放刹车油油排气,用了不少。这一瓶差点不够用的。

开始拆卸。先把两个固定蹄片的卡子弄下来,剩下的部件基本就是卸掉弹簧就散架了。 尽量小心别把活塞顶出来了。这个活塞是两头都有的,顶一边力气太大了,另一边就容易出来。 看来技术还是不行啊。

所以干这活,记得备好一瓶刹车油和8mm扳手。有备无患。

拆。耷拉着的是连接手刹的那根蹄片。

这是链接手刹的一根销钉,上有垫片和马蹄形卡子,要用螺丝刀和钳子搞下来。

弄下来了。

继续清理内部。刷子和清洁剂一起上。

用上了钢刷。

新旧对比,老的还能用一阵。不过这回换了,可以管到卖车了。

触点要弄上Anti-Seize,润滑。

准备安装新的马蹄卡子。

安上了。

用钳子把口捏上。

新旧弹簧对比,一个样。

原样按上去。

原样按上去。

原样按上去。

这是在放刹车油,排空气,如果有管子和瓶子,可以单人搞。我这没准备那么齐的工具,所以用的双人搞。我控制放油口,指挥女朋友踩刹车。排掉空气。

正面。

完事之后安上刹车鼓。这里要注意的是,安上之后,用手转动,如果过松或者过紧,都要用螺丝刀去调节一下松紧程度,方法是拨动里面的那个松紧调节器。

还有就是也趁机拉下手刹,确认手刹功能正常。

右侧完事之后,再来看左侧,这边是跟对面呈镜面对称。

这里也是记录下细节。作为参考。

这里也是记录下细节。作为参考。

拆。

装。

清理刹车鼓。

同样,这个也是要排气的。弄完后,都要用刹车清洁剂喷干净。以防腐蚀。

排气时候,要记得前面观察着刹车油的液面,及时补充。其实我去年刚换过刹车油。这回放出的油都很干净,单纯只是为了排空气。

全都完事之后,放下车子,用扭力扳手,紧固好车轮。收拾好工具就可以撤了。

哈哈,说的很轻巧,干起来真是费劲。

再就是试车跑跑,没有了噪音,效果不错。 拿水再拔后面喷喷,清洁一下就彻底完工了。

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有自己换过鼓刹的朋友也欢迎指导一下,我虽然已经很小心,但是,两边的鼓刹活塞在干活时候还是都被我顶过头了。不得不先推回活塞,然后放油排气。

  •   用户名
      操作
      操作时间
    查看全部

    wsxyx235

网友:
又来抢沙发。

朋友,那天你忙里偷闲发一些,美国风土人情图片欣赏一下。

哪方面的呢,我以后注意去照照。

随便,生活方面的。

那我先给几篇早些时候发的看着哈,以后争取多发。

【海外车友前来报到】在美国那些日常见到的动物们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7406662-1.html

【海外游记】探秘美国空军基地【精选日报】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7410579-1.html

【晒图】用行车记录仪带你看美国的路上风景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9537959-1.html

【晒图】早出晚归,记在美帝的一个工作日。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9482544-1.html

【晒图】美国东部暴雪,我的小R埋上啦~ (1.28 更新)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9249929-1.html

【海外游记】抓住夏天的尾巴,美国尼亚加拉瀑布游【精选日报】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7853177-1.html

【海外车友前来报到】美帝人民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47465500-1.html

【海外游记】工作休闲两不误,加州旧金山湾区之旅【精选日报】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51936386-1.html

【海外游记】带你看美国老车展,路上的活古董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527126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