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TCNN-161C-4C充电电流过大求助

楼主(2016-07-25):
客户拿个个坏的电脑,放了一年了才拿来修。。。原先适配器电压进不来,公共点无电压,开不了机发现控制级的电阻坏了,换个电阻可以开机了,然后发现屏幕排线坏了,换了个排线好了,接下来妈的冲不了电,量了下发现芯片短路,直接订了个电源芯片换上。换上后可以充电了,,,可是电流从0慢慢升到2.25A然后不动(这时候是关机充电)高端管G级电压16.7v,低端管电压1.55v,然后充电电感烫的要死很明显的不正常(而且前面刚好有一样的机型,我把电池放进去正常充电电流是0.6A左右的)。。。现在关机充电电流这么高,开机电流直接彪4A--。。求思路,我想搞个电阻分压,把高端管和低端管电压拉低可以吗=--或者怎么办啊

网友:
求点思路

网友:
对了,我把可调电源电流限制成1A结果它充电电流就正常,,没有1A,而是0.6A左右,把可调电源调成最大4A直接又飙到2.2A了

网友:
场管无击穿,电源芯片是某宝买的新的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