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保护隔离问题,误打误撞修好ACER E1-572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7-25):
机器型号:ACER  E1-572
板号:LA-9531P
故障: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且不可充电
过程1:拆机整体检查没有进水外伤,测量后发现保护隔离未过,第一个MOS管不导通,见下图

PQ302   D级为20V,G级为0V。PQ302为N管,G级应为高。不正常

追其来源BQ735第四角ACDRV,实际测量为0.

2,找BQ735的工作条件1,20#vcc    20V     6#分压得到 2.7V,16#6V,都正常,接下来得该24#输出高电平了。工作条件正常,那就换芯片吧,找了一圈没有。这芯片和BQ25A通用。最后找了个BQ725换上还是原故障。我都想来问迅维的朋友了。

3,回头一想,会不会是BQ725的4脚ACDRV的负载有短路,导致拉低这个电压呢。说干就干,下图圈中的都拆了,还是一样。

把PC301  PC302  PQ301 包括把PQ302页拆了,第4脚还是涛声依旧。

最后真没招了,瞪着图纸瞅。

发现第4脚还连着PQ303呢,拆掉看看吧,完后测了一下BQ735第4脚发出26V高电平,第一个MOS管导通了,20V电压也出来了。果断料板找个N管装上,保护隔离通了,开机触发亮机,插上电池充电电流正常。到此修复。
技术含量不高
给我们新手朋友们做个参考
如果可以,能不能给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不加白不加

 会员11674142元2022-11-28 10:49
 会员2435022元2022-11-21 13:47
 会员3977552元2022-10-24 18:52
 会员8914852元2022-9-22 17:14

网友:
维修就是修好才能收钱

网友:
这个机器 不出3.5V的 很难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出3.5V很难修啊!

网友A:
想知道PQ303是怎么拉低电压的

网友B:
是第二个隔离管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第二个隔离管穿了吧。

没穿,测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PQ303是怎么拉低电压的

应该是MOS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对呀,只要修好就是钱,管他怎么修好的

网友:
三分嘴七分修

网友:
好像别的机器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后面的管子短路

网友:
路过看看 留下点痕迹 表示我来过

网友:
刚碰到一个三星的 也是不过保护隔离 第一个管子g级只有16v 芯片条件都正常  没有图纸 只有发芯片试试了

网友:
第二个吧场管

网友:
能修好还是不错的。一般都直接引

网友:
BQ735不是每边只有5个脚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让我少走好的弯路~~~~我的本来是3WALW转3VS的U11坏了,

换了之后就开机了然后就让客户带走了,第二天又回来说充不进电,拆开测得是两个隔离保护N管G级都是19V,拔电量MOS管没通,应该是软击穿,有一样的板子,直接把料版的两个隔离管换过来,隔离保护都不过了,和楼主一样G级没电压,然后就换BQ芯片,查了一大堆,没了头绪了,看了楼主的这个我也去掉第二个隔离管试下,去掉之后24V立马出来了,再找一个N管装上,隔离过了装上电池也充电了~~~~他么的...被料版坑了一把